[AVR单片机]
小弟求助,AVR时钟周期和晶振的关系

楼主(2011-08-27):
我做定时器或者延时程序的时候,总是不知道精确的时间,不知道怎么算,向各位大侠求助~~不知道怎么给定时器装初值

网友A:
ICCV里有设置工具,你只要将晶振频率设置好,需要多长时间的定时,就会生成定时器代码
自己计算也可以,看规格书,定时器输入频率跟总线频率和晶振频率的关系(不同的MCU不一样,比如51总线频率是晶振频率除以12)

网友B:
这个预分频的设置也有关系。比如外接一个20M的晶振,时钟预分频设置为2,T/C预分频起设置为8.
那么定时器的时钟为20M/2/8.具体要看datasheet

网友C:
初学,也来关注下
那装初值就是65536-20M/2/8吗???
为什么要设为8分频。用不分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