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的噪声中有个100hz的低频信号,这是哪里产生的?

楼主(2011-08-27):
用的是SPWM,双极性调制,采用SMA的H5拓扑。

网友A:
100Hz?
估计是你的逆变器输出稍有些不对称,二次谐波。

网友B:
是否为电源50HZ产生的谐波?

网友C:
单相市电整流的100HZ纹波。如果是3相输入就是300HZ纹波。

网友D:
……这是什么道理……
                          F@

楼主:
100Hz?
估计是你的逆变器输出稍有些不对称,二次谐波。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输出不对称,是怎么出现的?是由于什么引起的呢?

网友E:
器件的参数不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