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线发射板芯片的选择

楼主(2011-08-27):
我现在有个产品需要用到无线发射,发射控制电路是用电池供电的,这样就必须考虑省电的问题。因为板子比较简单,中颖的型号我用过的比较少,想请各位给推荐一下!谢谢!
产品要求:芯片供电为3.3V,需带AD,LCD驱动。有QFP/SOP封装(脚位最好少于32pin),空载功耗小于50uA。
我的产品用电池供电,容量大概为500mA/h。需要使用6个月以上。不知道有没有比较合适的芯片做这个产品呢。

楼主:
考虑到产品可能需要液晶长期点着,所以程序上不能用stop或者睡眠模式,那就需要选择在低频下功耗低一点的芯片。找起来真不容易啊!

网友A:
肯定不容易啊

楼主:
:L没有可以用的中颖芯片么……

网友B:
管脚小于32pin, 带LCD的不太可能。
你可以考虑FLASH的79F166A(44pin),spec你可以先看79F166的,79F166A是79F166的低压版本

网友B:
除了脚位不符合Lz要求,166A其他都很符合,而且在stop模式下LCD可以保持点亮

楼主:
除了脚位不符合Lz要求,166A其他都很符合,而且在stop模式下LCD可以保持点亮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已经去做板子了,您提到的stop模式是166A资料里提到的掉电模式么?

网友B:
谢谢!我已经去做板子了,您提到的stop模式是166A资料里提到的掉电模式么?
引用 楼主:

是的。是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一般的LCD不刷新不掉电就可以长时间保持显示内容,不需要MCU刷新。

网友D:
条件有点苛刻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不做睡眠是考虑还要定时检测电池电压,当然也可以用定时唤醒来做。一旦电压低了后还需要用LED指示灯来提示,要符合所有条件的话做起来有点麻烦。另外LCD屏上的图示在机器工作状态可能需要动态显示,所以做睡眠是没办法的情况下才考虑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兄弟 给你推荐一颗型号,世纪民生的CS8953,功能很强大,功耗不高!我的邮箱是:dddmmmsss@126.com  如需具体资料,请联系我

网友E:
我现在有个产品需要用到无线发射,发射控制电路是用电池供电的,这样就必须考虑省电的问题。因为板子比较简单,中颖的型号我用过的比较少,想请各位给推荐一下!谢谢!
产品要求:芯片供电为3.3V,需带AD,LCD驱动。 ...
引用 楼主:

兄弟 给你推荐一颗型号,世纪民生的CS8953,功能很强大,功耗不高!我的邮箱是:dddmmmsss@126.com  如需具体资料,请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