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信号 做差频

楼主(2011-08-27):
有一个可变的高频信号f(10M~40M),想得到一个与f恒定差值为f1=100KHz的信号f2。想过用乘法器做,但是输出信号为两和、差信号,需要加滤波电路,可是由于信号频率是变化的,所以滤波器截止频率需要根据输入信号频率的变化而变化,因此,这个方法似乎行不通。不知道哪位大侠有什么好的方法或思路没有,不能直接用单片机之类的直接输出这个差值,小弟万分感谢!最好不涉及过于复杂的编程,我对这方面不是特擅长,- -!

楼主:
其实我是想做2FSK的两个载频信号 载频差为100KHz,不知道有好的方法没,或者通用的做两个2FSK的载频都是怎么做的啊?
谢谢...

楼主:
坐等高手

网友A:
楼主是要做软件无线电么?硬件下变频器很简单,超外差式收音机里用的就是,但用乘法器和软件做,只能用数字滤波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