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助学交流] 在助学板上成功实现USB ISP,可以不用串口就能下载代码了。

楼主(2011-08-27):
  在助学板上成功实现USB ISP,可以不用串口就能下载代码了。但是发现USB ISP个不爽的地方,新唐能改进最好,不能改进就这样用吧。简单说明下过程,先用ICP下载最新的ISP固件:ISP_Code_NUC100_v2.3.bin 因为助学板上用的是这个带USB功能的芯片,这个固件可以支持串口ISP和USB ISP。如果要用M051系列的下载:ISP_Code_M051_v2.3.bin.这个固件只能通过串口ISP,注意一定要设置成LDROM启动,否则是连接不上的。

ISP工作流程:
  对芯片手动复位,程序从LDROM运行,
1、此时PB15不接地,将选择串口ISP,此时检测上位机有无发送握手数据,如果上位机在此之前运行了ISP V1.41并选择串口,点击过了连接。那么MCU在收到握手信号后,发送数据到上位机,连接成功。如果上位机没点连接,超时100ms左右没收到握手数据,自动进入APROM运行用户区程序。
2、PB15接地,将选择USBISP功能,如果没有连接USB,那么此处将死等,直到PB15为高电平才退出USBISP,在死等过程中,连上USB线,运行ISP V1.41,选USB会发现,随时点连接都能连上。在下载APROM过程中,将PB15拉高,会自动断开ISP连接,代码没下载完也不继续下了。显示出错信息。
----------------------------------------------
PB15在USBISP功能实现的整个过程都起至关重要的作用,能不能改成:
1、进入USBISP功能后,PB15不在起任何作用?
2、进入USBISP后也不能死等,否则会出现严重问题。可以象串口一样有个超时检测,过了时限自动运行APROM。
3、还有下载完APROM后改成手动断开连接运行APROM区代码。因为下载完代码立刻运行APROM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此时芯片控制设备中的一个重要动作.......

相关图片:
助学板及ICP全图。ICP是官方的板子上咔嚓的。

USB ISP进行条件,Pb15接地,按复位就可以进入USBISP了:

为了试验USB ISP死等,特意焊下了USB B+ B-的电阻:

这个是升级过程中断开PB15接地出现的画面:

我可怜的主机后面,除了并口没用,其它接口全插满了,哈哈

ISP V1.41固件及上位机软件,使用说明:

网友A:
太强了,顶一下!

网友B:
hotisp的usbisp是拉低PB.15后又立即抬高了,故不能兼容新的固件。

网友C:
强烈支持  火哥研究的真细心

网友C(2011-10-13):
再来支持下 谢谢火哥的悉心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