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捷伦电子负载电源部分电路求解~~

楼主(2011-08-27):
此电路是安捷伦电子负载中bias supply 中的电路,R504(最右边)上头引出的线为SPCLR,原文意思为power on clear,此输出信号接后级的器件RESET端,我不理解的是此电路好像一直输出高电平,没有上电低电平阶段撒,对393电路很晕~~

楼主:
各位大神,能否说明此处俩个比较器的作用撒,正反馈加那么大的反馈电阻,咋看就不像是滞回比较器撒~

网友A:
我不理解的是此电路好像一直输出高电平,没有上电低电平阶段

你看看该什么时候输出低电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哥,这个图俺仿真了一下,貌似在输入电压很小的时候,输出电压也不为0V,在第二个比较器那输出电压高电平是被二极管和三极管的BE拉低的,此时只能到0.7V左右,但当俺人为的给比较器加个低电平时候,输出也不是0V,俺就疑惑了,俺对多个比较器之间加的正反馈电阻很晕,就是那个200K和1M的,按照理论分析,貌似没有负压,时钟此处都是在+端新号叠加的撒~哥能分析下这个比较器的电路吗?
辛苦了~~

楼主:
奥,感谢哥撒,此处原理上说不是振荡器吧,构不成振荡条件,后面接的都是各个电子器件的RESET端,俺猜测是给电子负载上电一个不工作状态吧,但俺就是分析不出来此处电路状态~~ 5# maychang

网友B:
5楼:
原回复有错误,已删除。

网友C(2018-12-07):
您好,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毕业设计是做一个电子负载,现在在恒压模式上无法进行了,您可以分享一下这个电子负载的电路原理图吗?我的邮箱:1002470138@qq.com非常感谢~~谢谢~~

网友D:
就是个欠压保护电路吧,检测+15V,低电压时不输出恒流。肯定是个延时保护,保护即时,恢复延时,因为有RC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