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反激电源细节

楼主(2011-08-27):
求教达人,反激电源次级绕组电感电流的变化:
定义VL1 VL2正方向如图
比如 当K闭合时 VL1>0 原边开始储能, VL2>0故D1截止
    随后K断开,VL2<0且 VL2值约为VD1+VO决定了级绕组电感电流变化斜率iL2>0
    假设次级电感能量未释光时(即电感电流不为零),K又闭合了,那么此时按同名原则
VL2>0故D1截止令立即iL2=0,但 电感电流不能突变 那么如何解释这矛盾呢?若认为电感电流的确突变了,那么前提是电感电压为无穷大,那么岂不是会损坏器件么? 求解释

网友A:
iL2=0,iL1不等于0...

楼主:
iL2=0,iL1不等于0...
引用 网友A:

你意思是K闭合后iL2立即为0了?然后变压器的多余的能量没清空就又开始蓄能?

网友B:
次级电感电流的确不能突变。  但这里是必须带负载来讲的。不带负载,便会打隔

网友C:
如果变压器是理想的,即没有漏感,那么初级电流也可以突变,次级电流也可以突变,但初级次级电流之和(当然要按照匝数比计算)不能突变。
电感中电流不能突变,本质上是磁路中磁通不能突变。而磁通是由初级电流次级电流共同产生的。

网友D:
磁通是连续的

楼主:
如果变压器是理想的,即没有漏感,那么初级电流也可以突变,次级电流也可以突变,但初级次级电流之和(当然要按照匝数比计算)不能突变。
电感中电流不能突变,本质上是磁路中磁通不能突变。而磁通是由初级电流次级电 ...
引用 网友C:

maychang老师意思是从上面的例子来说 次级电流在K又断开时确实突变到零(K断开意味着原边又开始蓄能),这意味着变压器的能量比上一周期的能量要大上一些??

网友C:
7楼:
不是这个意思。
K闭合之前初级电流显然为零,次级电流可能是零(电流不连续模式)也可能不是零(电流连续模式)。K闭合后瞬间,对K闭合前次级电流是零情况而言,初级电流是从零开始上升;对K闭合前次级电流不是零情况而言,初级电流从次级电流除以匝数比的数值开始上升,次级电流降为零。从能量角度看,前一种情况变压器储能在K闭合瞬间为零,后一种情况变压器储能并未完全释放到整流滤波电路,仍有一些在变压器中。

网友E:
To MAYCHANG,初级电流从次级电流除以匝数比的数值开始上升,这两级电流仍然满足扎数比吗?

楼主:
7楼:
不是这个意思。
K闭合之前初级电流显然为零,次级电流可能是零(电流不连续模式)也可能不是零(电流连续模式)。K闭合后瞬间,对K闭合前次级电流是零情况而言,初级电流是从零开始上升;对K闭合前次级电流不是零 ...
引用 网友C:

"对K闭合前次级电流不是零情况而言,初级电流从次级电流除以匝数比的数值开始上升,次级电流降为零"
maychang老师 你意思是对于次级电流未下降到零时,假设为IL2A(变压器剩余能量E1),K就又闭合了,此时次级电流立即为零,而初级电流将从IL2A*(N次/N原)的初值上升(这个初值代表的能量就是E1)?

网友F(2012-08-30):
回复 网友G:
"对K闭合前次级电流不是零情况而言,初级电流从次级电流除以匝数比的数值开始上升,次级电流降为零"
maychang老师 你意思是对于次级电流未下降到零时,假设为IL2A(变压器剩余能量E1),K就又闭合了,此时次级电流 ...
引用 网友G:

安匝数守恒,储存在变压器中的磁通/能量在初级闭合瞬间是连续的,电感电流连续其实就是磁通量连续。 to MAYCHANG,这个解释严谨吗。

网友H:
那种情况要么处于连续状态,要么就是你设计的变压器不合格,不合乎使用要求

网友I(2013-02-05):
引用 网友C:
7楼:
不是这个意思。
K闭合之前初级电流显然为零,次级电流可能是零(电流不连续模式)也可能不是零(电流连 ...

跟maychang老师学习了

网友H(2013-04-06):
这个就是你计算电感的时候的连续和不连续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