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 LINK下载的问题

楼主(2011-08-27):
搞到一个STM8L Discovery的小板子,使用STVD  4.20进行调试,出现如下问题:

       ** Connection error (usb://usb):  swim error [30004]: comm timeout。

对照文档,没有任何问题,使用ST Visual Programmer可以对STM8L152C6进行编程,ST Link内部的版本已经是最新的了,但是使用STVD调试就会出现上面的问题,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竟然沉下去了!?
一个全新的STM8L Discovery啊!竟然不能用?

楼主:
仔细研究STM8L Discovery的原理图,发现原理图中有些不妥当的地方,查阅STM8L的数据手册,发现它的手册中只讲了内嵌复位,外接复位电路根本没有提到,再查阅其他电路板原理图,仔细对比,发现STM8L Discovery中的复位电路中少了一个10K的电阻,焊上一个10K电阻,就可以调试了。

这么一个失误,ST在做测试板时竟然没有发现,大批量生产后ST的AE、FAE就没有自己试用一下?

另外STM8L的数据手册到现在竟然没有关于外接复位电路的说明,泱泱大公司!

唉!

网友A(2013-03-25):
我刚好也遇到这个问题,哈哈!你说的应该是R11电阻吧?

网友B(2013-11-19):
我是用内部st-link烧写的,还是遇到这个问题。而且R11的10K电阻有了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