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用风扇供电可以与电路供电公用一个电源模块么

楼主(2011-08-27):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只要你设计能满足性能指标。

网友B:
注意干扰抑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楼主:
用个直流稳压电源输出的12伏,空载和加12V,0.18A风扇,电压波形基本不变,如图示,测了峰峰值有0.7V,这个不大对劲儿吧,调输出电压从5V到12V,峰峰值没有变化

楼主:
每一个干扰处类似正弦波约11Mhe,在风扇处加了0.1uf的电容,没有啥效果,请大家给分析分析

网友C:
5楼:
再串联电感,尤其是共模电感看看。

网友A:
回复4楼‘用个直流稳压电源输出的12伏,空载和加12V,0.18A风扇,电压波形基本不变’

既然空载和加风扇后的波形一样,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楼主:
想问的是为什么稳压电源输出会有700mv这么大的干扰信号?

网友A:
如果你电源本身就有,那么是你电源质量太差。

现在你的结论是:加不加风扇,这个700MV都是存在的,那么只有一点,电源太烂。

网友D:
LS说的对。
风扇本身的干扰频率不可能有这么高,是电源本身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