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5-5v发热

楼主(2011-08-27):
电路和pdf上面一样,就是输出的电容不一样,我做了个测试,输出的电容分别接100uf和200uf
接100uf的时候,输入的电流大于接200uf的时候的输入电流
输入电压都是36v
但是感觉上面,接200uf的时候,LM2575比接100uf的时候还要烫(没有测温度的,只能凭感觉)

1.按照以上的使用,应该是接100uf的时候,转换效率要高一点,但是为什么,接200uf的时候,比100uf的时候要烫呢。
2.你们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吗?最近我弄一个板子,电源部分用的lm2575,发现有发烫的问题,转换效率大概60%这样。正常吗?

求解!!!!!!!!!!

楼主:
期待高手的解答

网友A:
接100uf的时候,输入的电流大于接200uf的时候的输入电流
*********************************************
从这看出接200uF时效率要高些(理论上也是,200uF电容的ESR小些,但效率不会高多少)。

是感觉上面,接200uf的时候,LM2575比接100uf的时候还要烫(没有测温度的,只能凭感觉)
*********************************************
做技术不能光靠感觉,也要讲测试。感觉不一定真实。

电源部分用的lm2575,发现有发烫的问题,转换效率大概60%这样。正常吗?
*********************************************
输出电流多大?发烫很正常,36V输入,光静态功耗都快400mW了。效率60%也很正常。看规格书中提供的效率曲线。

网友B:
不懂,可能带载不稳定吧,需要测试数据对比就得找个恒负载。

楼主:
各位,测了一下温度,就是测量lm2575的散热器那里的温度,温度是50多度,正常吗?
负载应该不是很稳,我无论如何修改,温度都下不来!!

楼主:
可能测量仪器不是很准

楼主:
手能触摸(非散热器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