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按键与MCU IO口的问题

楼主(2011-08-27):
MCU的一个IO最为输入,一个小按键按下通,松开断。这样3.3V通过按键再接限流电阻到IO口。一个问题,按下松开这样的过程有没有什么冲击会对IO口产生问题?按键是合格的前提下。如果产生冲击是不是就损坏IO口?

网友A:
不加限流电阻吗?

网友B:
LZ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按下按键的波形,IO被烧掉,一般是由于电流超出了IO所能承受的范围,,,

网友C:
如果IO不在输出态,直接接电源或地都没有问题。

网友D:
春阳哥说的好。输出IO最好用其它IC过渡一下,不然特别容易烧。

网友E:
有电阻就应该没事,只有阻值不太小

网友F:
IO口设为输入的话是高阻状态,接到电源和地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