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 shift+鼠标单击选中器件

楼主(2011-08-27):
在画PCB时每次选中元件,都需要按住“shift”同时单击元件,才能选中,怎样才能设置成 只单击鼠标就能选中器件啊,请各位大侠帮忙啊

网友A:
鼠标左键选择元器件不放开,就可以拖到;如果需要选择真的是需要shift+左键,习惯就好。

楼主:
选择线的时候也要shift+左键,我们公司的都是只单击鼠标左键就可以选中的(我指的是选中一个元件或一根线),我的就不行,也找不到在哪设置的

网友B:
我不用shift直接左键就能选中啊,初学,也没设置什么呢: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