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将自己写的头文件加到Include 文件夹下?

楼主(2011-08-27):
为什么我每次添加都是加在了document下。。。。。

网友A:
我的也是加载到document下 等待解释

网友B:
将自己编写的头文件和其他头文件放在相同路径下,然后在DSP_Device.h中包含其他头文件的代码内用include包含你自己的头文件,最后编译工程,CCS会自动将你的头文件添加到工程中来。

网友C(2011-12-15):
右键点击你的工程,如 try.project
->scan all files dependencies 点击就OK啦

网友D:
不用加到工程中,只要搜索路径对,就行了。

网友E(2012-12-25):
只要源文件中包含相应的头文件,并且在project->option中的编译选项中设置搜索路径既可以在编译后自动包含到include下。

网友E:
另外搜索路径的设置最好不要用绝对路径,可以使用相对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