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原因可能导致铁电存储器部分区域损毁 ?

楼主(2011-08-27):
我用的存储器是FM33256,最近发现有块电路板上的这颗芯片 在中间大概有3k不能写入。很纳闷,请大侠们帮忙分析下原因,铁电里都是重要的工艺参数。

楼主:
难道是异灵事件?

网友A:
有遇到过

网友B:
铁电的读次数如果过多会失效,但现在的产品已经比过去的旧式产品大大进步了,几乎是终身性可读的,如果是近期的产品更可能是其它因素诸如ESD、过温(包括生产过程)、产品瑕渍等造成。

网友C:
一般的芯片都怕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