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摆动问题

楼主(2011-08-27):
在网上掏了一个步进电机,型号是PX243-11A-C18,两相六线,DC4V 0.95A。
我用5V驱动,连线方式采用五线式的,就是中间抽头(通过万用表测量推出)都连接V+,由于没有电机的相关资料,所以只能确定那两根线是A,那两根线是B,但是不能确定A+,A-,和B+,B-。猜测后接线

  通电后电机转动几下,然后停止,并且开始左右摆动,然后手动辅助一下,又可以转,但是转动几下还会出现相同现象,如此反复。

请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A:
估计是相序不准确吧.
其实能确定哪两根线是A,哪两根线是B,不必确定A+,A-,和B+,B-。相序就可以弄对了的.
方法是这样的. 假设您的驱动器的相序为 1,2,3,4依次排列(控制器通常都会这样设计) 连线时将A相两线和 B 相两线都分开(隔一根线)比如: A-1,3; B-2,4 或者  B-1,3; A-2,4  就可以了.
如果转起来发现方向反了. 把任意一相的两根线对调一下.

网友B:
好像是速度过高,堵转了。 频率降低一点,先让电机转起来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