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项目外包或合作

楼主(2011-08-27):
主要功能:
1、房间温度采集。
2、温度可以设定上限和下限,上限为超温报警,启动通过红外遥控启动空调工作,下限为低温设定,可通过红外遥关闭空调工作。
3、RF433通讯。
4、通过RF433,进行参数设定,红外开关编码也通过RF433通讯设定。
5、电池供电,要求工作5年以上。
6、要求有组网功能,可上报温度及远程修改参数功能。
7、要求在杭州。
8、时间要求:40天

有意者请联系QQ:929384461 工程师

网友A:
这种项目属于政府项目.

友情提醒: 先拿钱, 后办事. 定金至少5w, 不管有没有技术储备, 事成以后分成.

否则可以免谈.

同恶魔的交易.

网友B:
楼主有兴趣加我

本工作室致力于测控类产品方案,提供测控板及承接项目。
1。PC周边测量与控制类。
2。无刷马达控制类。
3.深圳
QQ527756759
EMAIL:CUJJ-A@163.COM

网友C:
只有一条我达不到,我在深圳

网友D:
我们可以做,经验丰富。在杭州。
楼主把详细规格功能要求说清楚,我们给你报工期和价格。
http://zzyu99.cn.alibaba.com/

网友E:
我们才做过类似产品
但报警是通过电话报警到手机或座机
并且可以打电话随时查询和遥控空调

楼主:
你把电话说一下,到时候我可以把电话和你联系,另外,你有相关的产品吗?

网友E:
产品特点
        本产品主要应用于政府、企业、银行、电信、电力、楼宇、学校、网吧等不同行业的小型机房、仓库、生产车间、中控室、强弱电机房的环境监测,可以对室内温度、湿度、空调状态、市电状态等机房主要环境参数进行实时测量。在出现监控参数异常情况时,自动以电话语音方式报警通知用户,并详细通报异常类型;同时也可以启动现场报警器,提醒值守人员注意异常。在停电后再来电时可以自动地控制空调启动,用户可以随时随地拨打电话查询机房环境有关情况,并可使用电话远程启动空调,非常适合无人职守的场合。设备采集的数据使用电话语音播放,全中文蓝光液晶显示更加适合普通用户使用;设备采用标准1U机架式设计,更方便安装和部署。主要接口采用网口,方便布线和接线。

主要功能
实时测量显示机房温度
实时测量显示机房湿度
实时监测电网停电或来电
实时监测空调运行情况
可以设置3组座机或手机电话号码接听报警语音信息,支持内线接入设置
温度上限报警设置
设置湿度报警上限和下限
学习各种品牌空调的红外遥控开机和关机命令,实现智能托管
出现异常情况报警电话语音通知用户,提示异常类型,也可以现场报警
具有电话线故障报警功能
可以外接电话机,传真机等电话设备(外接ADSL,需加接一个分频器)
停电后再来电时可以自动启动空调,并有3分钟延时启动功能,有效保护空调,延长寿命
可以随时随地电话查询机房环境情况,全语音播报
可以电话远程遥控启动或停止空调
全部参数和电话号码以及电话查询受密码保护

技术指标和参数
温度测量范围:0—100℃,精度±1℃
湿度测量范围:0%—100%,精度±3%
电源供电:220vAC±30vAC 50—60HZ
        平均工作电流:< 100mA
        工作温度:0—50℃
        工作湿度:10%—80%
        与温湿度传感器连线长度:<= 10米(选用正规好品牌网线)
        与空调检测器插座连线长度:<= 20米(选用正规好品牌网线)
        与红外发射头连线长度:<= 15米(选用正规好品牌网线)
        红外遥控角度: < ±10°
        红外遥控正对距离: > 8米

网友F:
你这个就是个机房控制系统,我们是做空调电控的,但是你这要求时间也太短了,除非有现成的东西,现在开发时间估计不够用啊,如果是公司人多还好,如果是个人私单,我感觉很玄,时间太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的产品在功能上可以满足要求,但实际应用不适应,因为最主要的原因是现场没有现在的通讯网络,也没有供电电源,所以,只能采用无线+电池供电的方案。而且电池供电需要5年工作时间。

网友G:
电池工作5年有点难度),其它都好搞.

网友H:
电池用锂电池组,容量做大一点.:D

网友(2014-04-03):
选择顺易捷 明智之举 服务热线13480101190 /13510965133

顺易捷质量好,信誉好  官网:www.syjpcb.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