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负载电容

楼主(2011-08-27):
请教下大家,晶体的负载电容假如是15PF,那么是不是电路中晶体引脚外接那两个到地的电容就应该接2个15PF的?还有1个PPM,精度是代表多少??谢谢

楼主:
1ppm=百万分之一??

网友A:
这可不一定,匹配电容还跟振荡电路的设计和参数有关。

网友B:
对的,是接在两个脚上对地的电容,这个电容会影响晶振的频率以及稳定时间、晶振幅度。一般为几十PF,负载电容越大,振荡会越稳定,频率会越低,但是振荡的稳定时间越长。

网友C:
请教一下,我这里有一个振荡器是30M,两边接的负载电容是12pf。
如果我把负载电容换高或者换低会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D:
请教下大家,晶体的负载电容假如是15PF,那么是不是电路中晶体引脚外接那两个到地的电容就应该接2个15PF的?还有1个PPM,精度是代表多少??谢谢
引用 楼主:

错!看得出大家对这个问题的把握都不大。负载电容大意是指:晶体上两只脚所有到地上的电容(振荡电容,IC引脚电容...)等效到这两只脚的电容值(相当于与晶体是并联关系)。
详细的请参考这个链接,里面写的与我在英文资料上看到的是一致的。
http://www.crystal-cn.com/news/html/411.html

网友E(2013-12-15):
引用 网友D:
错!看得出大家对这个问题的把握都不大。负载电容大意是指:晶体上两只脚所有到地上的电容(振荡电容,IC ...

你說的對
負載電容 是指 從振盪器兩端 看出去的所有電容和

負載電容 並不是說越大越好,
要看你的crystal  負載是多少

另外 版大的負載是15pF 估計 兩個接地電容需要搭配 22 pF      或 27 pF

要實際考慮板子上的雜散為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