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上电无振荡波形

楼主(2011-08-27):
我用STC10L10XE片子做了一种板子,焊了两块,上电晶振没有振荡波形,第一块板子以为没焊好,第二块板子出来后状态完全一样,我又怀疑是晶振下面的两个电容参数不对,另找了两个确定的换上,最后晶振也换了,状态一点都没变,还是不起振,特在此求援,那位有什么好的办法,悬赏20分。

网友A:
是不是没设外部晶振使能吧

网友B:
默认是使用内部RC振荡器

网友C:
请参考2L,3L意见~

网友D:
请参考4楼意见。

网友E:
请楼主STC10L10XE读一下,STC10L10XE的数据手册,看是否 需要设置 片外晶振 还是片内RC振荡器。
然后楼主 编一个小程序,比如一个发光二极管亮灭,烧到单片机中, 1,如果发光二极管能亮灭,用示波器测一下 晶振 看是否有波形, 如果没有 那就是这个单片机 设置了 内部RC振荡器。 2,如果不能工作 就要查查硬件问题了。  我没有用过这种单片机, 我现在用的AVR  ,AVR 单片机 是可以设置内部RC震荡的。请楼主见谅 我没看过 你用的那种单片机的手册,随意一说!

网友F:
楼主 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晶振不起振,一直是3。v电压,手册上默认是外部晶振,打电话给姚 他说是默认是内部,不管是内部外部 我都没法下程序,头疼,问题解决了话 告诉我一声啊!!!

网友G:
1、选择正确的振荡源
2、振荡源电路保证连接正确
3、选择正确的元件参数,检查谐振电容的容值是否正确

网友F:
芯片默认是你内部震荡,下载是改为外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