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3

楼主(2011-08-27):
mos管的缓冲电路参数的设计和3843的输出电感和滤波电感电容器的参数算法设计。求高手解决!谢啦!急!急!急! 急!!

网友A:
输出电感和滤波电感电容器:这个和你要求的输出性能指标密切相关,例如纹波,例如输出功率,例如输出电压等。

3843有典型电路,你可以参考看看。

楼主:
谢啦!负载调整率不行是什么问题啦!

网友A:
谢啦!负载调整率不行是什么问题啦!
引用 楼主:

就是随着负载的变化,电源的输出也随着变化并超出一定的范围

楼主:
怎样减小3842加负载之后的压降啊求高手解决反馈补偿回路的设计急!急!

网友B:
这个可不是论坛里面几句话能说清楚的。
看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