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se 里面的白线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8-27):
就是这样的白线,本来应该是青色的飞线,怎么update PCB后出现了一些白线,消除不了。

网友A:
有隐藏的元件形成的飞线。

你可以看一下定义为白线的是什么,按照此查找问题。

楼主:
貌似不是隐藏元件,是我刚画板时有几个元件搞错了,后来在原理图里更改过来,再updatePcb后造成的,

网友B:
底层没有显示出来,所以只显示了飞线。

网友C:
学习的。不错。学到了。

网友D:
:lol 学习了, 没反应过来, 机器慢

网友E:
底层要设置成显示的

网友F:
有东西隐藏了

网友G:
是底层的飞线。你要显示底层信息

网友B:
打开PCB,然后快捷键L.抓图上来看看。

网友H:
:)机子反应慢

网友I:
:lol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