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磁珠的使用

楼主(2011-08-27):
(无正文)

楼主:
那要怎么接呢 具体的位置

网友A:
磁珠主要用在电源回路和信号回路里,利用其电感量高而直流电阻很低的特点来构成低通滤波器,用于抑制线路上的高频干扰。

楼主:
感谢各位的解答!理解了!

网友B:
它相当于一个阻值为0的电感,PCB制板分割模拟地和数字地的时候经常要用它起到一个隔离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