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的位置反馈怎么弄?

楼主(2011-08-27):
步进电机的位置反馈是检测电机的轴转了多少圈呢,还是检测被控对象的的位置?初学,请您说得详细点,谢谢各位大仙了!

网友A:
步进马达可以开环控制,计算转过的步数即可。

如果不放心,可以用编码器辅助计数

网友B:
NJ说的应该是限位开关
我觉得楼主的意思似乎应该是编码器吧

网友C(2011-09-30):
加编码器或加个光栅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