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话线隔离变压器接口电路.

楼主(2011-08-27):
最近需要用到来电显示,结果买了几种隔离变压器,效果都不佳,请大家对我的接口电路提点问题,实在不知道那如何搞定,现在DTMF解码,1和4解不出来,示波器观察好像是变压器的低频截止频率偏高,1里的697hz的信号变形了.

楼主:
或求使用变压器来电显示的参考电路

网友A:
最好采用差分输入

楼主:
R1 100欧,2.7K,直接短路都试过,

网友B:
若低频截止频率高,试下提高R1
你可以用信号发生器测试下变压器

楼主:
没有信号发生器哦,另外提高R1,次级输出的噪声信号幅度增大,更不好处理

网友C:
用隔离变压器最好采用差分耦合,注意解码器的前级运放增益合适就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