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F107官方开发板的一个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为STM32F107VE与DP43848的接口图,如果 用RMII模式,其中 的MII_RX_DV/RMII_CRSDV为什么连接的是DP43848的39脚,而不是40脚

其中39和40脚 的说明如下

楼主(2011-08-27):
附开发板原理图,及DP83848的数据手册

网友A:
官方的没有错应该

网友B:
当然应该接39脚,无论是MII还是RMII模式,39脚的功能都是RX_DV - Receive Data Valid。
而40脚在MII模式的功能是Carrier Sense、在RMII模式的功能是Carrier Sense+Receive Data Valid

楼主:
那请问你是不是接40脚 也可以呢

网友C:
接40脚也没问题 我就接的PIN40
其实就目前通常的网络环境来说 39/40区别不大
40比39多了个Carrier Sense功能
但就交换机的全双工通信而言 Carrier Sense是没用的
除非你的设备要用于集线器的网络环境 才要用到Carrier Sense
否则PIN39 == PIN40
在集线器环境下 MAC子层将根据PIN40的时序来确定当前有效信号是Carrier Sense还是Data Valid
你可以到网上下个RMII的Spec来看看

楼主:
多谢楼上强人

网友D(2012-05-03):
官方肯定是参考的首选,但也有出错的。
而且,出错了还不容易查。因为少有人去怀疑官方发布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