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助学交流] 用半主机方式调试---PWM捕捉定时器小练。

楼主(2011-08-27):
操作说明:用半主机方式调试---PWM捕捉定时器小练。PWM1输出PWM波形,PWM0用捕获方式读取高电平时间和低电平时间,并输出显示。试验时短接助学板上的PWM0和PWM1引脚即可。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1xx.h"
#include "Driver\DrvSYS.h"
#include "Driver\DrvGPIO.h"
#include "Driver\DrvUART.h"
#define PWM_CNR 0xFFFF
uint16_t CaptureCounter=0;
uint32_t CaptureValue[2];
void InitCapture(void)
{
/* Step 1. GPIO initial */
SYS->GPAMFP.PWM0_AD13=1;
/* Step 2. Enable and Select PWM clock source*/
SYSCLK->APBCLK.PWM01_EN = 1;//Enable PWM clock
SYSCLK->CLKSEL1.PWM01_S = 0;//Select 12Mhz for PWM clock source
PWMA->;PPR.CP01=11; //Prescaler 0~255, Setting 0 to stop output clock
PWMA->CSR.CSR0=100; //clock divider->0:/2, 1:/4, 2:/8, 3:/16, 4:/1
//计数时基1us
/* Step 3. Select PWM Operation mode */
PWMA->;PCR.CH0MOD=1; //0:One-shot mode, 1:Auto-load mode
//CNR and CMR will be auto-cleared after setting CH0MOD form
0 to 1.
PWMA->CNR0=PWM_CNR; //Set Reload register
PWMA->CAPENR=1; //Enable Capture function pin
PWMA->CCR0.CAPCH0EN=1; //Enable Capture function
/* Step 4. Set PWM Interrupt */
PWMA->CCR0.CRL_IE0=1; //Enable Capture rising edge interrupt
PWMA->CCR0.CFL_IE0=1; //Enable Capture falling edge interrupt
PWMA->;PIER.PWMIE0=1; //Enable PWM interrupt for down-counter equal zero.
NVIC_EnableIRQ(PWMA_IRQn); //enable PWM inturrupt
/* Step 5. Enable PWM down counter*/
PWMA->;PCR.CH0EN=1; //Enable PWM down counter
}
//--------------------------------------------
void InitPWM1(void)
{
/* Step 1. GPIO initial */
SYS->GPAMFP.PWM1_AD14=1;
/* Step 2. Enable and Select PWM clock source*/
SYSCLK->APBCLK.PWM01_EN = 1;//Enable PWM clock
SYSCLK->CLKSEL1.PWM01_S = 0;//Select 12Mhz for PWM clock source
//主时钟在进入PWM定时器之前被(CP01+1)分频
PWMA->;PPR.CP01=11; //Prescaler 0~255, Setting 0 to stop output clock
//PWM定时器16分频
PWMA->CSR.CSR1=3; // PWM clock = clock source/(Prescaler + 1)/divider
//clock divider->0:/2, 1:/4, 2:/8, 3:/16, 4:/1
//PWM定时器每计数一个时间:12M/(11+1)*16=16us
/* Step 3. Select PWM Operation mode */
//PWM0 自动重装载模式
PWMA->;PCR.CH1MOD=1; //0:One-shot mode, 1:Auto-load mode
//CNR and CMR will be auto-cleared after setting CH0MOD form
0 to 1.
PWMA->CNR1=0xFFFF; //周期 65535*16=1.048560S
PWMA->CMR1=0x3FFF; //占空比=(CMR+1)/(CNR+1)
PWMA->;PCR.CH1INV=0; //Inverter->0:off, 1:on PWM输出极性反转
PWMA->;PCR.CH1EN=1; //PWM function->0:Disable, 1:Enable
PWMA->;POE.PWM1=1; //Output to pin->0:Diasble, 1:Enable
}
void PWMA_IRQHandler(void) // PWM interrupt subroutine
{
if(PWMA->;PIIR.PWMIF0)
{
CaptureCounter++;//Delay (PWM_CNR+1) usec
if(CaptureCounter==0)
{
//Overflow
}
PWMA->;PIIR.PWMIF0=1;
}
if(PWMA->CCR0.CAPIF0)
{
if(PWMA->CCR0.CFLRI0)//Calculate High Level
{
CaptureValue[0]=CaptureCounter*(PWM_CNR+1)+(PWM_CNR-PWMA->CFLR0);//usec
CaptureCounter=0;
PWMA->CCR0.CFLRI0=0;
}
if(PWMA->CCR0.CRLRI0)//Calculate Low Level
{
CaptureValue[1]=CaptureCounter*(PWM_CNR+1)+(PWM_CNR-PWMA->CRLR0);//usec
CaptureCounter=0;
PWMA->CCR0.CRLRI0=0;
}
PWMA->CCR0.CAPIF0=1;
}
}

void Delay(int count)
{
while(count--)
{
//__NOP;
}
}
/*----------------------------------------------------------------------------
MAIN function
----------------------------------------------------------------------------*/
int32_t main (void)
{
STR_UART_T sParam;
/* Unlock the protected registers */
UNLOCKREG();
/* Enable the 12MHz oscillator oscillation */
DrvSYS_SetOscCtrl(E_SYS_XTL12M, 1);

/* Waiting for 12M Xtal stalble */
DrvSYS_Delay(5000);

/* HCLK clock source. 0: external 12MHz; 4:internal 22MHz RC oscillator */
DrvSYS_SelectHCLKSource(0);
/*lock the protected registers */
LOCKREG();
DrvSYS_SetClockDivider(E_SYS_HCLK_DIV, 0); /* HCLK clock frequency = HCLK clock source / (HCLK_N + 1) */
/* Set UART Pin */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UART0);
/* UART Setting */
sParam.u32BaudRate = 115200;
sParam.u8cDataBits = DRVUART_DATABITS_8;
sParam.u8cStopBits = DRVUART_STOPBITS_1;
sParam.u8cParity = DRVUART_PARITY_NONE;
sParam.u8cRxTriggerLevel= DRVUART_FIFO_1BYTES;
/* Set UART Configuration */
if(DrvUART_Open(UART_PORT0,&sParam) != E_SUCCESS)
{
printf("UART0 open failed\n");
return FALSE;
}

InitPWM1();
InitCapture();
printf("================================================\n\r");
printf(" 菜农新唐M0助学板范例 \n\r");
printf(" 实验八: 捕捉定时器试验  \n\r");
printf(" 烈火狂龙 论坛ID: plc_avr \n\r");
printf("================================================\n\r");
while(1)
{

if(CaptureValue[0]>=1000000)
{
printf("高电平时间:%dsec\n",CaptureValue[0]/1000000);
}
else if(CaptureValue[0]>=1000)
{
printf("高电平时间:%dmsec\n",CaptureValue[0]/1000);
}
else
printf("高电平时间:%dusec\n",CaptureValue[0]);

if(CaptureValue[1]>=1000000)
{
printf("低电平时间:%dsec\n",CaptureValue[1]/1000000);
}
else if(CaptureValue[1]>=1000)
{
printf("低电平时间:%dmsec\n",CaptureValue[1]/1000);
}
else
printf("低电平时间:%dusec\n",CaptureValue[1]);

DrvSYS_Delay(500000);
}
}

相关图片:

相关源码:

楼主:
明天要出差,把今天学的发上来,哈哈。晕,发代码不会。。。。。

网友A:
用<>把代码扩起来不会出现怪脸的~~~

楼主:
怪脸总算搞好了。:D

网友B:
哈哈 火哥 俺来教你啊 就是 上面<> 代码放这个里面就可以了 火哥

网友A:
晕,烈火,不用如此复杂,有专门的代码段。

网友C:
晕,烈火,不用如此复杂,有专门的代码段。
引用 网友A:
可能烈火不知道,呵呵

网友D(2014-04-25):
我也不知道  在弄个定时器timer0的捕获功能,但是进不了中断,谁能指教指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