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的信号频率不一样?

楼主(2011-08-27):
(无正文)

网友A:
“为什么副边出来的是峰值达到120多伏,频率是60KHZ?”
不可能。

“给变压器的原边加上80KHZ的正负5V的方波,经示波器显示的是80KHZ的正负5V的正弦波”
这也不可能。

把示波器波形贴出来。

网友B:
应该是示波器使用的问题。

网友C:
量副边的时候你没接地线。原边的地和副边的地是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