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C与NAND FLASH 闪存

楼主(2011-08-27):
ECC与NAND FLASH
 ECC是“Error Checking and Correcting”的简写,中文名称是“错误检查和纠正”。ECC是一种能够实现“错误检查和纠正”的技术,常应用于存储器保存数据.
例如:ECC内存即具纠错能力的内存,简单的说,其具有发现错误,纠正错误的功能,一般多应用在高档台式电脑/服务器及图形工作站上,这将使整个电脑系统在工作时更趋于安全稳定。
  存储器Memory是一种电子器件,在其工作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错误,错误根据其原因还可分为硬错误和软错误。硬件错误是由于硬件的损害或缺陷造成的,因此数据总是不正确,此类错误是无法纠正的;软错误是随机出现的,例如在存储器附近突然出现电子干扰等因素都可能造成软错误的发生。
  为了能检测和纠正软错误,首先出现的是Parity “奇偶校验”。存储器中最小的单位是比特,也称为“位”,位有只有两种状态分别以1和0来标示,每8个连续的比特叫做一个字节(byte)。不带奇偶校验的存储器每个字节只有8位,如果其某一位存储了错误的值,就会导致其存储的相应数据发生变化,进而导致应用程序发生错误。而奇偶校验就是在每一字节(8位)之外又增加了一位作为错误检测位。在某字节中存储数据之后,在其8个位上存储的数据是固定的,因为位只能有两种状态1或0,假设存储的数据用位标示为1、1、1、0、0、1、0、1,那么把每个位相加(1+1+1+0+0+1+0+1=5),结果是奇数。对于偶校验,校验位就定义为1,反之则为0;对于奇校验,则相反。当CPU读取存储的数据时,它会再次把前8位中存储的数据相加,计算结果是否与校验位相一致。从而一定程度上能检测出内存错误,奇偶校验只能检测出错误而无法对其进行修正,同时虽然双位同时发生错误的概率相当低,但奇偶校验却无法检测出双位错误。
  ECC(Error Checking and Correcting,错误检查和纠正),它同样也是在数据位上额外的位存储一个用数据加密的代码。当数据被写入内存,相应的ECC代码与此同时也被保存下来。当重新读回刚才存储的数据时,保存下来的ECC代码就会和读数据时产生的ECC代码做比较。如果两个代码不相同,他们则会被解码,以确定数据中的那一位是不正确的。然后这一错误位会被抛弃,内存控制器则会释放出正确的数据。被纠正的数据很少会被放回内存。假如相同的错误数据再次被读出,则纠正过程再次被执行。重写数据会增加处理过程的开销,这样则会导致系统性能的明显降低。如果是随机事件而非内存的缺点产生的错误,则这一内存地址的错误数据会被再次写入的其他数据所取代。
ECC与NAND FLASH
  由于NAND Flash的工艺不能保证NAND的Memory Array在其生命周期中保持性能的可靠,因此,在NAND的生产中及使用过程中会产生坏块。为了检测数据的可靠性,在应用NAND Flash的系统中一般都会采用一定的坏区管理策略,而管理坏区的前提是能比较可靠的进行坏区检测。
  如果操作时序和电路稳定性不存在问题的话,NAND Flash出错的时候一般不会造成整个Block或是Page不能读取或是全部出错,而是整个Page(例如512Bytes)中只有一个或几个bit出错。
  对数据的校验常用的有奇偶校验、CRC校验等,而在NAND Flash处理中,一般使用一种比较专用的校验——ECC。ECC能纠正单比特错误和检测双比特错误,而且计算速度很快,但对1比特以上的错误无法纠正,对2比特以上的错误不保证能检测。

使用ECC纠错机制是为了让存储的数据完整无误。软件上出错的几率大概是10的-10次方。推荐使用的是采用SECDED (单一的错误纠正/双倍的错误探测) ECC算法来充分的利用潜在的NAND Flash存储器。

闪存数据恢复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717776194
高速闪存U盘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868187916

ECC原理和校验码的生成规则
NAND Flash厂商在生产制程中使用Spare area(备用区域)来 标识bad block和ECC码, 所以这些器件被运送到客户手中时已经被标识。从功能上来说, Spare area(备用区域)内所有的字节都可以像Data area(数据存储区域)内的字节一样被用户用来存储数据。

网友A:
最后几句话值得背诵啊

网友B:
控制器被设计用来不能直接访问备用区域。只有当某一块损坏时,控制器才会将损坏的块标记为坏块,并从备用区域检出一个备用块来代替损坏的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