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16中的ADC转换问题

楼主(2011-08-27):
这个是数据手册上的例子怎么-400等于0X0270
另外左右对齐怎么差距这么大呀

楼主:
例:
ADMUX = 0xED (ADC3 - ADC2, 10x 增益, 2.56V 参考电压,左对齐 )
ADC3上电压为 300 mV, ADC2 电压为 500 mV。
ADCR = 512 * 10 * (300 - 500) / 2560 = -400 = 0x270
ADCL 将读为 0x00,且 ADCH 读为 0x9C。给 ADLAR 写 0 右对齐:ADCL = 0x70,
ADCH = 0x02。

楼主:
上面是数据手册上的例子看不懂另外还有这个是什么意思

ADC 转换结束后,转换结果存于这两个寄存器之中。如果采用差分通道,结果由 2 的补码
形式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