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急,在线等,菜鸟求一个差分运放(单电源+5v供电)

楼主(2011-08-28):
rt!
用什么运放芯片都可以,只要是差分的就行。。。
谢谢了啊。。

网友A:
那就只要在+5v能工作的运放都能做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给个图吧。

网友B:
:lol  NE5532 NE5534  741 747 OP08  好多好多,我试过 TDA2030A也能5V带起来,不知道楼主想要哪一种,我先画一个 给楼主看看 如何?

网友B:
匆忙画了一个,画得不好 请见谅,  不知道楼主是要交流 还是直流,如果是直流 上图需要改动 。取消电容 C1 C5 C2 。   放大倍数 是 ~Au=R6/R2,  此图 是20倍,楼主自己选电阻 调整放大倍数?;P  4.5V就能工作的很好 ,

网友C:
AD627,2.7V就能工作,查分输入仪表放大器,外围一个电阻调整增益,轨到轨运放,主要用于小信号直流(低频)场合;如应变电桥等

网友D:
上面这个是差分电路?怎么就已给输入你

网友E:
问题描述的不是很清楚啊 你输入的差分信号是什么样的

网友F:
楼上R1、R3分别串联个电容。R4不接地,要接5V/2=2.5V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