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系列的稳定性如何?

楼主(2011-08-28):
本人做一款有刷直流电机的控制系统用pic16f684感觉稳定性不怎么样,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pic这样的价格这样的稳定性感觉不值。现在本人选型stm8s系列还在开发中。

网友A:
强烈怀疑楼主硬件设计没做好,PIC16是我见过最BT的单片机了,抗过载和EMI特性都超好,如果楼主16系统不稳定,预言STM系统将严重死机。

楼主:
不可能没有做好的啊!除非片子假冒的,我开日光灯片子都复位的,还是稳压电源过来的(线性的稳压电源),我用ht的,51的都可以的,pic16f684就不行(用内部复位的),网上查了picf的就是不行,不是我一个人碰到的问题了,有人给pic,c打10分,f的打4-5分

楼主:
终上所述:芯片自身抗干扰能力。个人认为:
PIC的C系列片子可以得10分。
AVR的M8可以得8-9分。
PIC的16F系列片子可以得4分。
AVR的AT13可以得8-9分。
可以看出AVR的足可以用于工业控制了,注意使用AVR的片子的时候要根据不同的环境选择不同的片子,还有AVR的复位脚处理,由于AVR的复位脚通过一个电阻连接到电源,所以电源也要处理。
以上所述只是个人认识,做的试验也不全面,请大虾们不要太计较。现在有一棵新星STC单片机,网上传的很神奇,特别恳请哪位大虾做个测试。

网友回复:
偑服楼主的严谨作风,对于PIC的C系列和F系列抗干扰的巨大差异,我是深受其害,也是印象深刻,因为我用PIC来控制一个直流电机,开始用的C系列,控制300W的一点问题没有,后来再作一个是控制30W的,小了十倍,不过这时有了F系列,自然就换成方便的F系列,因为C系列的用起来抗干扰能力太好了,所以还是照着上一个,没敷铜,也没加电源净化,结果教训就来了,电机一开,单片机就象得了神经病一样,程序不出十秒就不知飞到哪去了,结果加净化,电机上加TVS,用屏蔽线,总之能想的抗干扰的措施都加上了,还是偶尔跑飞,最离谱的居然一开电灯,就能干扰到单片机。但是一换成C系列就全OK了。
这次教训很深,对于单片机不能过于信赖依靠它的抗干扰能力,而是一定要在电路设计上就要按照规程作好必需的抗干扰措施,不能抱侥幸心理,简化处理EMI和EMC,是不严谨的作风。

网友A:
只要不是很极限的条件下,单片机跑飞,肯定是设计问题。我用16F914在热水器点火器工作时候都没飞过。C和F有一定区别,楼主想想PIC为啥比别人贵就知道了。

楼主:
我不是程序跑飞是ram的数据在冲掉,我用霍然脉冲计数的,数据在跑

楼主:
不是每个跑掉是几千个跑了一段了,可以肯定是干扰的问题的,因为同样的程序用在电机负载小点就好了,负载一大就出错了,f系列684除非芯片假冒的否则至少芯片肯定稳定性比较差的,没有大家想象中的稳定,价格还老高的

网友B:
在PIC 和STM 中

我选 PIC

PIC 16F 系列很稳定的, LZ 你自己先找找,你的硬件方面有没什么不妥的地方吧

楼主:
硬件就是ra3/mclr脚选择输入了,复位内部链接了,picf630用了很多了,684刚开始开发中发了100片样品,难道样片货源不正常。要不明天从代理渠道发点样品试试,如果样品假冒真是害死我了。

网友B:
把图贴出来 看看

网友C:
俺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pic16f684非常稳定,做不稳定要么是你系统整合能力太弱,要么是你对PIC太不熟悉。

至于你转的那篇**,俺就不评价了,你问问BBS的牛人,有谁说PIC的电气性能不好的?

呵呵,到是有不少人说PIC的价格贵点,但基本没什么人说PIC的电气性能不好。

楼主:
pic16f684非常稳定,做不稳定要么是你系统整合能力太弱,要么是你对PIC太不熟悉。
这可能吗?
    有那位大侠684在直流有刷用过呢?新的芯片在快递中,拿到再试试,一般用用当然很稳定了但干扰大的地方c和f就是有很大区别了,以前我也认为pic很稳定最稳定的单片机但现在看看16f系列绝对不能挂这样的称号,而且贵。如果芯片是真货以后大家肯定会认为这样的。

网友D:
LZ使用内部复位,最大的可能是复位配置不恰当,芯片本身的抗干扰性能不用怀疑

waketop的排名只能截止到2009年底,现在的排名应该这样
PIC的C系列片子可以得10分。
AVR的M8可以得8-9分(已停产)。
PIC的16F系列片子可以得6分。
AVR的M8可以得5~6分(现在在产的)。
stm8s可以得5分
stm32只能的3分(32位机)

网友E:
确实早期采用新工艺的16F系列抗干扰性能有所下降,比如12F508,16F54等,16F684也属于那个时期,内部复位可能会有问题。这个时期非常乱,但后来线路改进之后就没这个问题了。你可找着有没有带A的

网友C:
确实早期采用新工艺的16F系列抗干扰性能有所下降,比如12F508,16F54等,16F684也属于那个时期,内部复位可能会有问题。这个时期非常乱,但后来线路改进之后就没这个问题了。你可找着有没有带A的 ...
引用 网友E:

16f684没有问题,这个是和16F690同一时代的,我测试过,毫无问题。

12F508/16F54那是MICROCHIP尝试性质的FLASH产品,当时MICROCHIP推出这几款只是为了解决OTP调试不便,方便大家开发使用,实际产品中并没有多少人用这两个型号,16F684已经是成熟性质的大批量推出,没有问题。

网友C:
LZ使用内部复位,最大的可能是复位配置不恰当,芯片本身的抗干扰性能不用怀疑

waketop的排名只能截止到2009年底,现在的排名应该这样
PIC的C系列片子可以得10分。
AVR的M8可以得8-9分(已停产)。
PIC的16F系列片 ...
引用 网友D:

严重高估了AVR产品,别的参数就不说了,就仅以ESD指标一项,AVR就已经远远逊色于PIC的FLASH产品。
AVR已经没有前途,ATMEL是一个伟大的IC创意公司,但不是一个伟大的IC设计公司,也不是一个伟大的IC质量控制企业。

楼主:
好了,谢谢各位大侠,改成外部复位芯片运行稳定了。看来用内部复位和外部复位在pic16f684中区别很大的,其它的芯片没有试验我不知道但这颗我试了,以后大家注意了,今天告诉大家与大家共享。谢谢大家!

网友F:
好了,谢谢各位大侠,改成外部复位芯片运行稳定了。看来用内部复位和外部复位在pic16f684中区别很大的,其它的芯片没有试验我不知道但这颗我试了,以后大家注意了,今天告诉大家与大家共享。谢谢大家! ...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不可能是内部复位的问题.
PIC使用的人,何其多也!

要是这么大的毛病,哪里能轮到楼主来发现啊!

我使用PIC全部都没有采用复位芯片,从来都没有问题

网友C:
我认为不可能是内部复位的问题.
PIC使用的人,何其多也!

要是这么大的毛病,哪里能轮到楼主来发现啊!

我使用PIC全部都没有采用复位芯片,从来都没有问题 ...
引用 网友F:

同上,俺也一直都用内部RST,从来没见过问题,很担心LZ是否没有打开BOD等

网友G:
我有一点弱弱地问一下,什么是内部复位?
PIC单片机内部有两种复位POR和BOR,内部复位是哪一个?
外部MCLR其实我觉得只能起到上电延时的目的,而不能起到降电复位的目的,因为MCLR是施密特电平输入,<0.2VDD才会判为低电平,掉电的时候VDD也在降。
所以实际上是无法满足<0.2VDD的条件的,不知道我考虑得对不对。
RAM有一个保持电压,会不会是单片机低于RAM保持电压还在跑,电源恢复以后,程序继续跑,但是RAM的数据已经被清除了。

网友A:
POR和BOR是两个复位源罢了,一个管上电,一个管电压跌落,和其他复位源一起产生复位信号。电压判断是内部做的,与MCLR输入无关。你只要开了BOR,电压一降低单片机就被钳在复位状态了。

楼主:
pic16f系列的emc特性只能算一般,不是物有所值的品种。这样的产品三星,ht的很多型号不比它差。被16f耍了。c系列的很多产品价格贵,品种少,pic的竞争力在下降。如果投资股票的话这样的公司已经不值得长期拥有了。

网友C:
pic16f系列的emc特性只能算一般,不是物有所值的品种。这样的产品三星,ht的很多型号不比它差。被16f耍了。c系列的很多产品价格贵,品种少,pic的竞争力在下降。如果投资股票的话这样的公司已经不值得长期拥有了。 ...
引用 网友C:

纯粹扯淡。
三星和HT也拿来和PIC比较简直就是无稽之谈。

MICROCHIP在5、6年前就已经停止推OTP产品,这5,6年以来,MICROCHIP的FLASH芯片卖的很好,MICROCHIP的盈利水平一直也不错,当ATMEL,飞思卡尔,NXP等在MCU产品线上大幅亏损的时候,MICROCHIP一直却延续了强劲的势头,市场销售状况非常良好,你难道以为其它大量的工程师都是傻蛋?就你一个聪明人?

网友A:
呵呵,22楼放心用HT吧!不过要看啥产品,如果豆浆机,我还是建议你用HT。

网友H:
楼主此话纯属扯淡,PIC16 系列的芯片都用多少了,都没出过像你说的问题,要真有问题也轮不到你来发现,如果说PIC 的质量都不行,那其他家就找不出质量能行的了。你说PIC价格贵我倒是相信,你说PIC质量不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网友I:
芯片不会说话。可以担当重任。:lol

网友J:
用内部复位功能时,注意MCLR脚不能悬空。

楼主:
对不起各位毛病找到了还是软件问题,但试了内部复位没有外部稳定,用内部复位可以把这个脚定义外部输入脚,最好接0.1uf的小电容这样稳定多了。真的的大家可以自己做试验。麻烦大家了后来查出来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C:
对不起各位毛病找到了还是软件问题,但试了内部复位没有外部稳定,用内部复位可以把这个脚定义外部输入脚,最好接0.1uf的小电容这样稳定多了。真的的大家可以自己做试验。麻烦大家了后来查出来还是程序问题。 ...
引用 网友C:

找出问题就好,遇到问题要多思考,不要急于下结论,否则容易误导自己。

例如,MCLR脚不管用外部还是内部,都应该尽量接一个104电容,这个属于基本知识。

网友K:
2# NE5532 、同意,PIC稳定性是最好的,不稳定的话大部分都 是因为你程序的原因

网友F:
论芯片的质量控制, NO.1 是 INTEL。
在嵌入式, 我认为是TI公司。
PIC 是二线水平
引用 网友L:

TI确实不错,除了有些msp430F149,MSP430F449开机就死以外。

单片机领域,PIC是NO.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