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

楼主(2011-08-28):
tps系列和uc系列的芯片那个要好一些

网友A:
tps没用过

楼主:
呵呵!那就先试试看吧

网友B:
如果说的3842,则差不多,都是二流或者三流

网友C:
tps系列和uc系列的芯片那个要好一些
*****************************
几百颗不同价格、功能及用途的片子,没有任何比较的意义(也没法比)
有比较的话要拿相同或相近的东西来做比较,例如问TL3842和UC3842那个要好一些

楼主:
哦那这两块芯片那个要好点啊我感觉都差不多,关键是怎么提高负载调整率啊

楼主:
请大侠帮忙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