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地跟数字地在一个电路中怎么处理呢?

楼主(2011-08-28):
模拟地跟数字地在一个电路中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A:
你说的PCB里怎么处理吧?

楼主:
不就是在电子制作中。

楼主:
就像这个AGND怎么接呢?

网友B:
用两个电源电路  就可以了

网友B:
或者也可以采用分离接法  在两个之间加上一个电感

楼主:
如果是单电源直接接的话,用电容就只这样接的吗?

网友C:
数字地与模拟地直接接一个0欧电阻或者磁珠就行了

网友D:
路过,这个可以自己动手试试,效果最佳

网友E:
用电容连接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F:
用电感连到一起吧

网友G:
一般用电感,或直接接在一起,你可以试试看看加电感有没有用

网友H:
经常有类似的问题在询问,具体还是看看这个**吧。应该有所收获!http://www.tesoo.cc/service.asp?id=4

网友I:
单电源Vss直接接地。AGND用电感或直接连到gnd都行,以示波器输出质量为准,谁好就用谁。

网友J:
一点共地,中间一般加10uH的色环电感

网友K:
隔离法  加电感  加电阻 都可以

网友L:
学习了,要用430单片机,正不知道AVSS和DVSS怎么处理。

网友M:
平時也就用0歐姆電阻,或是磁珠相連的。這個不是關鍵,關鍵還是你的layout了。

网友N:
简单的电路直接粘一起也没多大影响,专业点就是加电感了,把数字地宁一起,模拟地宁一起,最后中间加个电感连一起,电容的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