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的模拟看门狗 的工作方式

楼主(2011-08-28):
如果对一个规则通道(比如4通道)设定了模拟看门狗

多个规则通道通道(比如0-4通道)连续转换期间,当ADC正对其它的规则通道(比如0-3通道)进行转换时,设定了看门狗的通道(通道4)上电压值超过了设定的高阈值,请问中断是在超过阈值后立即触发,还是需要等ADC转换到该通道4时,中断才会触发?

谢谢

网友A:
呵呵, 这个问题数据手册还真没有说清楚.
不过在 ADC 中断的相关章节中这么说.

11.11  ADC中断
规则和注入组转换结束时能产生中断,当模拟看门狗状态位被设置时也能产生中断。它们都有
独立的中断使能位。

想必是一旦有超出阀值, 不等整个序列执行完就产生中断的. (不能确定)
如果这很重要, 楼主不妨写个测试程序试试, 可以把转换时间设置到最长, 以便看得清楚
继续关注...

网友B:
我的理解,ADC的模拟看门狗 的工作方式应该是:需要等ADC转换到该通道4时中断才会触发,而不是中断在超过阈值后立即触发。

道理很简单,ADC的模拟看门狗不是比较器,不可能在超过阈值后立即触发,只能在相关的ADC通道进行ADC转换后-如果超过阈值就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