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
1.二极管D1,D2的作用是什么?
2.后面的IC是电压跟随器吗?R1的作用是什么?
3.R2的作用是什么
谢谢各位高手指导了

楼主(2011-08-28):
前面正弦波是输入
后面的是输出

网友A:
这是精密半波整流电路。两支二极管分别在输入信号的正半周期和负半周期导通,配合运放的高增益实现精密整流。
R1目的是在输入信号正半周期隔离开两运放输出端。其值不要求准确。
R2目的是为U1A同相输入端提供直流通路。
分析此电路时必须将输入信号正半周期和负半周期分别处理。

楼主:
看来maychang是权威啦
等了几天
没有人有不同见解
谢谢maychang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