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真度分析仪

楼主(2011-08-28):
大侠们!失真度分析仪是不是就是把基波通过滤波器滤波,剩下的谐波就是失真呢????急求!

网友A:
这个仅仅是失真度分析仪的一部分。
失真度分析仪还需要将对滤除了基波的信号进行测量,对基波也进行测量,两测量结果之比才是总谐波失真。
若是要求测量出二次、三次……各次谐波失真,那么就要从总谐波中分离出二次、三次……分别与基波进行比较。

楼主:
进过陷波器之后的就是失真吗?

网友A:
3楼:
此框图不够完整。

楼主:
怎么分离三次、五次···谐波呢?是后面的都是循环第一次的陷波呢?

网友A:
5楼:
模拟方法是使用多个很窄带宽的带通滤波器。
数字方法是对信号进行傅立叶分析。

楼主:
再能具体点吗?我基础差的很。还手有点看不懂

楼主:
能在具体在分析一下吗?举一例说说好不好呢!

网友A:
8楼:
举例?纯模拟方法还是数字方法?

楼主:
maychang老师就纯模拟的方法,讲解一下。

网友A:
11楼:
纯模拟方法,要在取得各次谐波电压有效值之后,实现各次谐波电压有效值平方、求和、求平均,再与基波有效值相除。这用模拟电路实现非常麻烦,而且误差很大。所以纯模拟方法往往是滤除基波,得到总谐波电压,用总谐波电压与基波电压相除。这样的简化处理,在谐波失真不大(小于10%)时,误差相当小。

楼主:
澳!那数字的是不是比较简单点呢??

网友A:
13楼:
数字方法,需要高速A/D采样,较高性能的处理器进行计算。普通的8位单片机一般没有这个能力。当然,更高性能的处理器如DSP处理起来毫无问题。
从电路上说,数字方法当然简单,但需要写程序,模拟方法并不需要写程序。

楼主:
感觉还是搞不定了,我们只是学生用的只有C51、mps430.DSP还不会玩。还是感谢maychang老师!!!!!

网友A:
15楼:
51单片机速度不够,无法与高速A/D接口,若是处理基波50Hz或者100Hz的信号,计算其谐波失真,51单片机还是可以胜任的。
作为学生,主要是学习处理此问题的算法,对速度要求不应该太高。

楼主:
maychang老师,我可也加您的QQ吗?(我的QQ:506705195验证码,(15926555648))我们明天就是两年一次的全国电子设计大赛您能帮帮忙吗?: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