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搞过段式低功耗LCD驱动芯片TM1726?

楼主(2011-08-28):
看到段式低功耗LCD驱动芯片TM1726的参数(正常LCD显示时的工作电流才10uA),决定弄个程序试一下,看是不是这么低功耗,可是就搞不出来,就想问一下网上高手.
主要出现在没有ack信号,它一直保持高电平(通过仿真器查看到),就是到下面的第6条指令不走了:

TM1726_man:

call

i2c_start

;start
信号

mov

a,8

mov

data_8,a

;
要写入的位数为8(1字节内容)

mov

a,11000000b

;
设置首地址00H

call

TM1726_shiftdat

;
调用子程序,写入

call

read_ack
;
ack信号

下面我依据规格书来写的整段子程序:

;********LCD驱动芯片管理******
;*****************************

TM1726_man:

call

i2c_start

;start
信号

mov

a,8

mov

data_8,a

;
要写入的位数为8(1字节内容)

mov

a,11000000b

;
设置首地址00H

call

TM1726_shiftdat

;
调用子程序,写入

call

read_ack
;
ack信号

mov

a,14

mov
disp_ram,a

;
14单元

mov
a,76h

;MCU
内存地址(即变量disp_ram0disp_ram13)

mov
mp0,a

TM1726_drive_loop:

mov
a,8

mov
data_8,a

mov

a,iar0

call
TM1726_shiftdat
;
调用子程序,写入

call
read_ack

;
ack信号

inc
mp0

sdz
disp_ram
;
写完了14字节内容了吗?

jmp
TM1726_drive_loop
;
没有,则继续写

call
read_stop
;
是的,则写入stop信号

call
i2c_start
;start
信号

mov

a,8

mov

data_8,a

mov

a,00010111b
;
设置显示控制命令

call

TM1726_shiftdat

ret

read_stop:

nop
;stop
信号

nop

clr
datac                       ;dat脚设为输出状态

clr
dat

set
clk

nop

nop

nop

set
dat

nop

nop

ret

read_ack:

set
datac
;
设数据线为输入

nop

waiting_ack:
;
等待ack信号

sz
dat

jmp
waiting_ack

clr
clk

set
clk

clr
clk

clr
datac

;
设数据线为输出

ret

i2c_start:

clr
datac
;
设数据线为输入

set
clk
;
拉高时钟线

nop

set
dat
;
拉高数据线

nop

clr
dat

nop

clr
clk

ret

TM1726_shiftdat:

;
送数据

clr

dat

sz

acc.0

set

dat

clr      clk

set
clk

clr
clk

rr

acc

sdz
data_8

jmp

TM1726_shiftdat

ret

楼主:
RE: 哪位高手搞过段式低功耗LCD驱动芯片TM1726?(乱码,重新贴上)

乱码,重新贴上

网友A:
看到段式低功耗LCD驱动芯片TM1726的参数(正常LCD显示时的工作电流才10uA),决定弄个程序试一下,看是不是这么低功耗,可是就搞不出来,就想问一下网上高手.
主要出现在没有ack信号

楼主:
我查过,硬件没问题,不知是不是厂家的规格书有问题还是我的程序有问题.
      之前搞过这家公司的LED驱动芯片,就是厂家的规格书出问题,网上没有参考程序,令我花了9天才弄出来程序.
       会不会是厂家给出错误的元器件地址?
       请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B(2011-12-02):
TM1726 LCD面板显示驱动IC

详细说明
TM1726是4*36 LCD显示驱动控制专用电路,最多可以显示144段。内部集成有MCU两线数字接口、数据锁存器、LCD驱动等电路。支持1/3base ,1/2base ,LINE翻转,FRAME翻转,支持3V/5V的LCD屏。所有设置均通过2线串行接口传输数据。

产品特性
•   采用低功耗CMOS工艺

•   36X4点LCD驱动

•   1/2或1/3LCD驱动偏压可选

•   支持FRAME和LINE两种驱动波形,选用FRAME功耗更低

•   串行接口(SDA ,SCL)

•   振荡方式:内置RC振荡,典型振荡频率为95KHZ

•   封装形式:SSOP48

应用说明
主要应用于段码LCD显示屏产品驱动。

厂家直销,欢迎来电索取资料和样品!
联系方式:13798364522
QQ:973190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