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途中这两个二极管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1-08-28):
如题,请教各位大侠图中这两个二极管的作用。

file:///C:/Users/Administrator/捕获

网友A:
:L有好多 二极管

网友B:
:o 还到处都是二极管。
是不是截图没贴上

楼主:
不知道为啥截图贴不上啊

楼主:
就是D504上方的两个二极管V551.

楼主:
截图贴不上啊,为啥呢?哪位大侠帮帮我……

网友B:
你PDF怎么加上去的,jpg就怎么加上去

网友C:
保护,钳位R5022处的电压.

网友D:
很多二极管,你说的是不是串联的那两个?

楼主:
请教具体如何实现箝位的

网友E:
假设二极管自身分压0.7V的话,当D504的4脚电压大于4V时,四脚电压被钳位到4V,因为4-0.7=3.3,当4脚电压小于-0.7V时 电压被钳在-0.7V,因此该电路中D504的4脚电压范围为[-0.7V,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