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分求推荐电源边缘芯片。

楼主(2011-08-28):
麻烦路过的大侠可以推荐一些边缘芯片。条件如下:
主要是BOOST的IC:
a、尽量低的输入电压,最好是1V~3V左右,更低更好。这点最关键
b、输入输出压差尽量大。
c、效率要高点,价格不限,当然能实惠更好。

用过的麻烦说下具体型号及相关后缀名。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哦  ???

网友A:
LM4607和LM4609

网友B:
电源除了电压外,是否还应该有个电流要求?

楼主:
电流的话  1A左右够了  有更大的话更好了

网友C:
自己到TI/ONS/PI/MAIXM/ADI/美光等网站,用选型手册一查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