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错误呀。。。上了百度还是不明白,烦请高手指点呀

楼主(2011-08-28):
//用动态扫描方法和定时器1在数码管的前三位显示出秒表,精确到1%秒,即后两位显示1%秒,一直循环下去。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num ;
uchar bai, shi, ge ;
/********************************************************************
1ms延时程序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 1ms延时程序
{
    unsigned int i;
    while(a--)
    {
        for(i = 0; i < 110; i++);//STC单片机在外部晶振为12MHz时i值上限为600
    }                               //AT89C51单片机在外部晶振为12MHz时i值上限为125
}
/*******************************************************************
共阳数码管
********************************************************************/
uchar code table[]={0xc0, 0xf9, 0xa4, 0xb0,0x99,     //01234
0x92, 0x82,0xf8,0x80,0x90,                 //56789
0xa0, 0x83, 0xa7, 0xa1, 0x84                //字母a-e
0x8e, 0xbf, 0x7f, };                    //F,符号(-),小数点

/********************************************************************/
void display(uchar bai, uchar shi, uchar ge)
{
    P2=0x7f;
    P0=table[bai];
    delay(1);
    P2=0xbf;
    P0=table[shi] ;
    delay(1);
    P2=0xdf;
    P0=table[ge];
    delay(1);
}
void main()
{
    TMOD=1;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display(bai, shi, ge);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num++;
    bai=num/100;
    shi=(num%100) / 10;
    ge=num%10;

    if(num==999)
    {
        num=0;
    }

}

出现错误:
LESSON4_2.C(36): error C279: 'P0': multiple initialization
LESSON4_2.C(36): error C231: 'P0': redefinition
LESSON4_2.C(36): error C231: 'P0': redefinition
LESSON4_2.C(37):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1'
LESSON4_2.C(38):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楼主:
额,格式好乱呀,等等,我再弄一个

网友A:
函数内变量不要用全局变量名,试试。

void display(uchar _bai, uchar _shi, uchar _ge)
{
    P2=0x7f;
    P0=table[_bai];
    delay(1);
    P2=0xbf;
    P0=table[_shi] ;
    delay(1);
    P2=0xdf;
    P0=table[_ge];
    delay(1);
}

楼主:
3# Cortex-M0 大哥,谢谢了,已经成功了。。。问一下,函数内变量不要用全局变量名(一般都这样使吗?或者说函数内用全局变量名有什么危害吗)

网友A:
编译器易误识别,容易出错,偶然通过,也不能保证结果正确~~~

楼主:
原来是这样。。。

网友B:
uchar code table[]={0xc0, 0xf9, 0xa4, 0xb0,0x99,     //01234
0x92, 0x82,0xf8,0x80,0x90,                 //56789
0xa0, 0x83, 0xa7, 0xa1, 0x84                //字母a-e
0x8e, 0xbf, 0x7f, };                    //F,符号(-),小数点
后面没有逗号也可以?

网友A:
uchar code table[]={0xc0, 0xf9, 0xa4, 0xb0,0x99,     //01234
0x92, 0x82,0xf8,0x80,0x90,                 //56789
0xa0, 0x83, 0xa7, 0xa1, 0x84                //字母a-e
0x8e, 0xbf, 0x7f, };                    //F,符号(-),小数点
这里有逗号也可以?

网友C:
Cortex-MO,请问下,函数内变量不要用全局变量名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就是 函数内变量 和 全局变量 不要用相同的名字。

网友D:
既然定义了全局的bai  shi ge ,子函数就无需再用形参了,建议将中断里的拆字放到main里。

网友E:
这问题问的?
我这里提示:
compiling Test.c...
TEST.C(24):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0x8e'
TEST.C(28):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TEST.C(29): error C231: 'P2': redefinition
TEST.C(29): error C231: 'P2': redefinition
....
第一行就告诉问题了,加“,”就好了;
LZ多动脑子,编译或语法错误可以根据提示轻易找到问题的;

网友F:
楼主是不是代码没上传全

网友C:
BRYANTZX,请问下为什么建议将中断里的拆字放到main里?

网友D(2011-09-30):
中断服务程序,尽量简洁

网友G:
能用局部变量就尽量不用全局变量

网友H:
0x84后少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