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和PC通信问题

楼主(2011-08-28):
各位大侠,
     最近设计一个数据采样系统,为方便分析,需要将数据存入电脑。我准备用的是51单片机为控制核心。
    考虑了串口通信方案,即在DOS系统下面建立一个文件用来存储数据,RS232.
但现在很多电脑都没有COM口了。
    查了查资料,似乎没其他简单而容易的方案了。
    本人只懂C,51单片机。
    是不是有高端的51单片机内部就有USB口?
    跪求各位大侠推荐一个简单实用的方案,十分感谢!!!!!!

网友A:
找个 USB 转串口不就完成了. ¥1x 而已.
哦, DOS系统?
为什么还是 DOS 系统, 这系统可能 USB  的设备装载都有麻烦哦!

网友B:
如果还在用DOS系统的话,估计UART也不成问题。

否则的话,USB<-->UART很简单,就当UART一样做就可以了。

浏览一下你发的相关帖子,友情建议你暂时别弄USB,因为这可能是短时间内弄不明白的东西。

网友C:
如果是DOS的话 就别USB了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USB是短时间弄不懂的,除非有固定的芯片植入好了协议,否则我是不考虑的。
在DOS下面对COM口直接编程,转接怕是不行啊。
真是有点郁闷。现在的PC

网友D:
电脑主板如果是大板的话还是有串口的,你在主板上看看有没写COM的插座,有的话弄个转接板引出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