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一分二的问题

楼主(2011-08-28):
我现在的系统中一端用了一个232转485的控制器分出了两条数据线,另一端用了两个485转232的控制器分别接到了两台主机上,比较麻烦。有没有一种设备能够把一个串口数据分别输送到两台串口主机上,自己作板子也可以。

楼主:
没有人有好的办法吗

网友A:
我是好心人,好心告诉你,你问题描述不清,没法帮你。。

楼主:
这个是图示

楼主:

这个是图示

楼主:
有什么办法,可以通过一款设备,或是制作一块板子,实现如上图示的功能

网友B:
你问题要描述清楚  232口是一般是点对点的通信协议 如果要点对多 最好用总线式的 如果用专门的232多路复用产品也是分时的 这是产品链接 希望能帮到你 http://www.c-ps.net/Info/652479_detail.html

网友C:
485总线本来就可以接多个节点,楼主的问题描述是有问题。

网友A:
你的系统隔两台主机多远?近的话有办法,远了有其他办法也不见得比485好。

楼主:
很近的,都在3米内,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的这种方式不是太好,施工的时候比较麻烦,而且成本比较高。

网友D:
呵呵。楼主的缺陷在232转485,是非智能化的。像串口一样用串口,485提供不了串口桥梁

楼主:
可以的,我现在用的这种方式没有问题的,一个串口的数据通过232转485的控制器,可以发送到多台主机的串口上,效果没有问题

网友E:
这个问题不是问题吧?

网友F:
本身就不是问题~~~

只是需要点对点的通信协议~~~

网友G:
复杂一点的办法是研究出一套通信协议,可以用485,也可以用USB,或者增加一套网卡也行;简单一点的办法是直接购买一套数据采集卡,可以连接两台电脑的那种,然后用C++,或者VB编写语言做出底层驱动。就像楼上所说的你的问题没有很好的描述清楚你到底想要干什么,所以这些你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选择一下。

网友H:
不错,很有收获呀!

网友I:
如果协议是主从式,直接用RS-232转RS-485没问题。如果不是的话。子RS-485转rs-232要采用带MCU的协转

网友J:
LZ是不想用485,直接用232转多个通道,这个有专有芯片 “GM8125G”一扩五串口芯片,这个我用过,不过不是很好用,子串口的速率为主串口的速率的1/6。且片子好像要30-50块一片。如果实时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自己做一个单片机(3串口的)用来转接即可
附先前的一些测试结果:
     1、 GM8125其串口帧只有10与11位,格式太少。无法配合一些特殊格式帧。注:可以配合138EA的通信
     2、设置波特率频段太少,只有5个。要产生其它频段就要修改晶振。配合138EA要将现有4M晶振改为12M,为可产生9600波特率。
     3、初始化及设置后没有回应,主控不能知道是否设置成功。

网友J:
再批评一下LZ,楼主问题描述的不清楚

网友K:
1发2收 还是 1主2从?

网友L:
现成的就用串口服务器 自己用个单  片  机  写个程序就完了

楼主:
要实现一发两收

网友K:
2收的输入并起来试试,发送驱动应该可以带得动

网友M:
如果波特率不高的话,尝试一下光耦。

网友N:
自己做个小的通信协议吧

网友O: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并起来不行的,串口是不能并的

楼主:
通讯协议怎么作啊,给个思路吧

网友A:
按26楼的做,就你说的情况,这样做很可能就行了。不行再说,反正不会坏。

网友J:
并起来是可以的,我用过单总线的串口,收发都放在一个脚上。
定义协议,两个分机分别编个号,1号 2号,发送的数据前面加上编号发送即可

网友P:
两路的话,并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Q:
如果你是一主,且是主->从,单向的,直接用232就可以。
如果是多主,就麻烦,可使用C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