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自带A/D

楼主(2011-08-28):
(无正文)

网友A:
c8051系列  S LAB 的········

网友B:
国内带12位ADC的51, 只有C8051好买些~~~

楼主:
多谢二位。
现在好像不能结帖,总是报告“总分与给分不符”。

网友C:
点击侧边栏的三角号。将侧边栏关闭或者缩小网页。 这时会看到右边有给分的框框。
https://bbs.21ic.com/icview-260724-1-1.html

楼主:
5楼:
果然。

网友D:
51的多了
除了C8051F外
还有TI的MSC12系列
ADI的ADuc8系列

网友B:
TI的MSC12系列 都是带 16-24位 Σ-Δ ADC 的,不符合老爷子的要求。

ADI的ADuc8系列 其本上都是带 16-24位 Σ-Δ ADC 的,只有一款ADuc812 是带12位ADC的,符合老爷子的要求,但芯片国内用量少难搞到。

给个简单的ADuc812技术手册,供老爷子选型时参考。

网友E:
点击侧边栏的三角号。将侧边栏关闭或者缩小网页。 这时会看到右边有给分的框框。
https://bbs.21ic.com/icview-260724-1-1.html
引用 网友C:

俺至今不会!!!!

网友F:
C8051F多的是

网友B:
LS正解!

C8051F多的是,3.3V供电,就是抗干扰能力差点,不过以老爷子的能量,搞定没问题~~~

网友G:
STC的也自带10位的ad/da

网友H:
STC的也自带10位的ad/da
引用 网友G:

STC的没有12位的ad。也没da,只有PWM模拟。:)

网友I:
STC有带8位的AD,还有PWM

楼主:
多谢各位!
多谢各位!

网友J:
带12位AD的应该比一般的MCU贵一些

网友:
俺至今不会!!!!
引用 网友E:

没有发现侧边栏的三角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