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2.1A 高效率苹果车充方案

楼主(2011-08-28):
YF1220设计的5V,2.1A车充耐压可到40V,效率可到93%,可过EMI,EMC,EN55022,FCC,详细在资料请加QQ2472022618或致电13480193904

网友A:
设计的2.1A,怎么还用2A 40V的肖特基。不是矛盾吗?

网友B:
不矛盾
因为有个占空比在那里

说的对。

网友C:
用这个玩意可就害死人了,写的最高耐压40V,但图中却给出24V电池输入。

一看就是个山寨小厂出的芯片,连个应用手册都写不好,怎么让人放心用芯片?

忠告LZ,别在汽车上推了,还是向那些对质量要求没这么高的行业推去吧。

网友C:
用这个玩意可就害死人了,写的最高耐压40V,但图中却给出24V电池输入。
**************************************************
看不出来这样写着有什么害人的。车上的供电本来就是12V或24V的电池。只是40V耐压对使用2 ...
引用 网友B:

24V电池用40V最大耐压可就会让人抓狂的,是通不过测试的。

40V最大耐压只能用12V电瓶的车上。

楼主:
车上的供电本来就是12V或24V的电池

楼主:
有兴趣的话请加我QQ2472022618,提供DEMO板供你亲自测试一下。实际操作验证过最具有发言权,谢谢!

网友D:
我相信版主是电源高手外,销售还是蛮多的

网友E(2013-02-19):
我奇怪的是前端难道不是应该加一些保护电路的吗?难道都单纯靠这个芯片来耐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24V电池用40V最大耐压可就会让人抓狂的,是通不过测试的。

40V最大耐压只能用12V电瓶的车上。 ...

请问这个怎么考虑的呢?耐压只要超过电池电压  不损坏不就行啦 是否有什么标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请问这个怎么考虑的呢?耐压只要超过电池电压  不损坏不就行啦 是否有什么标准 ...

你做过汽车电子行业的话就知道了。

简单的说,在汽车上一般按照额定电压的3倍确定耐压会比较皮实。

网友G:
连保护的TVS、吸收电感电容都没有,就敢说用在车上?
12v汽车接口在启动瞬间脉冲50-70v都有可能。
24v输入、5v输出,占空比20%,也就是80%的时间二极管流过2A的电流,用2A的续流二极管很明显不可靠。
即使芯片能通过 可过EMI,EMC,EN55022,FCC, 这个电路图绝对不行

网友H:
选LM2576即可

网友I:
不能这样用,汽车发电机瞬间电压是额定电压的3倍

网友J:
在汽车上,其电源是一个宽泛的范围,如12V系统,在汽车的不同情况下其电压波动是很大的,一般12V系统的工作电压范围为8-18V,而可能出现的范围为-16V-40V。

网友K(2013-04-03):
YF是什么牌子?

网友L:
还有更便宜的,34063,最常用的车充核心芯片

网友M:
引用 网友H:
选LM2576即可

那是贵的离谱,而且LM2576技术太落后了。

网友N:
不太可靠,启动瞬间会有高压,芯片很容易就打坏了。。。

网友O:
12V小汽车耐压40V也是不够的,如果要过汽车的7637标准的话,耐压必须75V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