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恒压源的问题

楼主(2011-08-28):
我使用运放0P37和MOS管IRF630(不是原理图上的那个)做了个恒压源。搭好电路后发现MOS管漏极的电压不是直流,而是一个频率大致800K的波形;也不是正弦波,而是有一个个的尖峰的波形。且我控制电压却大,尖峰越高,此波形的有效值大致受我的控制电压控制。
请问各位高手,OP37是不是又自激了,我还换过LM318,发现也不行。请问此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
control打错了……

网友A:
恒压源为什么用这样的电路?
OP-37带宽很高,你要求该恒压源动态响应到多高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maychang的回复。
因为我手里只有OP37,LM318,AD811三种运放。我知道有高精度的OP37干这活有点不合适。那请问如果我要换芯片要换成什么芯片才行呢?而且,我现在的电路不正常是因为不满足OP37手册上说的闭环增益必须大于5的条件了么(这不是放大器,我实在是看不出增益是多少)。

网友A:
4楼:
先说说对该恒压源的要求吧。
不说清楚技术要求,怎么能知道该用什么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恒压范围0~30V,电流范围0~2A。其他的动态参数都可以暂时不考虑。我们都是学生,只是在做实验,不是成品应用。还有也请您分析下OP37G不正常的原因,以后在类似的地方我就不会再用它了。这个运放太麻烦,上次我搭一个电压跟随器也自激了。

网友A:
6楼:
若是没有动态特性的要求,放大器采用uA741、LM1458、LM358之类普通运放即可。这些运放均为单位增益稳定,单位增益带宽为数百kHz到1MHz上下。市场上常见的实验室用单路、双路线性稳压电源就是使用这些运放。
这些运放加上扩流管构成的稳压电源,实际设计工作中最难处理的是功率管的耗散。因输入电压往往是变化不大的,近似于固定电压输入。但输出要求可调0~30V,那么较低低输出电压时功率管管压降很大,功耗也大,发热厉害。
通常需要输入电压随输出电压变化,既要保持功率管工作于线性范围,又要尽可能减少功率管功耗。
可以采用的方法有:
1、输入为工频变压器整流滤波,变压器多抽头,用继电器换接改变线性稳压部分输入电压。
2、晶闸管可控整流,控制线性稳压部分输入电压。
3、使用输出变化范围较宽的开关电源为线性稳压部分供电,开关电源输出跟随线性部分管压降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换上了UA741,已经不再出现尖峰了。我画的这个电路是恒压模式下的电子负载,那个恒流源和2欧姆的电阻均是用来模拟待测电源的,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恒流源电路。
谢谢maychang的回答~

网友B(2013-09-18):
看不懂电路原理
讲讲啊

网友C:
最关键的因素:  我觉得应该是运放到 MOSFET 的响应跟不上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