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电子高手求救,关于数控稳压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1-08-28):
我想做一个数控稳压电源,但是在运用D\A放大,以及LM317输出0V时遇到了问题,始终无法解决。所以想请高手帮小弟一把,不胜感谢。下面是问题:
      我想把D\A输出的模拟信号放大五倍,但是不知道改怎么跟放大器连接,Iout1,Iout2怎么跟放大器连,Rfb又怎么连?我实在是糊涂啊。
      还有就是LM317输出范围是1.25~37V,若想要它输出0V该怎么设计电路?
下面的图是我设计的部分电路图,?是不懂的地方,LM317的连接方式是通用的,但是好像无法输出0V。

楼主:
没人能帮忙吗= =

网友A:
Iout1 接运放 -  极,
Iout2 接运放 + 极,
Rfb   接运放  输出,

然后用 运放的输出 控制负载即可。

楼主:
Iout1 接运放 -  极,
Iout2 接运放 + 极,
Rfb   接运放  输出,

然后用 运放的输出 控制负载即可。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不过请问这是什么原理?有没有什么参考资料。小弟刚刚学完数电模电,很多都不懂。

网友A:
几十年前的老古董啦,网上不会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帮忙,这个我现在已经解决了。

网友B(2012-07-17):
怎样实现0-1.25V之间电压调节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