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间的电工来帮我看看关于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11-08-28):
有时间的电工来帮我看看关于定时器的问题

主程序中的定义如下:
EA=1;
ET0=1;
ET1=1;
TMOD=0x11;

/*定时器0中断服务子程序,每50ms中断一次,20次即为一秒*/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
    TR0=0;
    countor++;
    if(countor==20);
    {
        countor=0;
        timeval--;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

/*定时器1中断服务子程序,每50ms中断一次,20次即为一秒,用于按键是否为连键的检测*/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
    kcountor++;                //kcountor,全局变量,记录定时器1的中断次数
    if(kcountor==20)
    {
        ktime++;            //ktime,全局变量,记下按键按下持续的时间
        kcountor=0;
    }
}

/*键扫描程序*/
void keyscan(void)
{
    unsigned char i;
    P0=0xff;
    if((P0&0xff)!=0xff)
    {
        if(qi==0)            //qi为P1口的位定义,便于得到键值,以下各括号内相同
            i=1;
        else if(reset==0)
            i=2;
        else if(shijian==0)
            i=3;
        else if(menu==0)
            i=4;
        else if(up==0)
            i=5;
        else if(down==0)
            i=6;
        else if(ok==0)
            i=7;
        else
        ;
    }
    else                     //即没有键按下
    {
        i=0;
        TR1=0;
        kcountor=0;
        ktime=0;
        key=i;                //存储键值,便于和下次比较
        keyval=i;
    }
    if(i!=0)
    {
        if(i==key&ktime==0)        //和上次键值一样,定时一秒钟没到
        {
            keyval=0;        //一次按键处理
            TR1=1;            //启动计时,若已经启动,则继续计时
        }
        else if(i==key&ktime!=0)    //和上次键值一样,定时一秒钟已到
            keyval=i;        //作为连键处理
        else                 // 和上次键值不一样
        {
            TR1=0;            //停止计时
            kcountor=0;
            ktime=0;
            key=i;            //存储键值,便于和下次比较
            keyval=i;        //
        }
    }
    else
    ;
}

下面有几个问题像各位大侠请教:
一、为什么我启动之后,就是开启定时器0的时候,时间走的特别快,每秒钟走了10个数字吧
二、我的键扫描电路是这样的:当检测到按键按下的时候,首先和上次的键值比较,若相同,则键值为0(一次按键处理),同时启动定时器1,当1s钟之后若键值仍然相同,则返回键值,作为连键处理。若键值和上次不同,则得到键值。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我的按键一次检测及连键判断能够成功,因为我才发现我整个程序中根本就没有给定时器1赋值(这是我后来才发现的,是在用proteus仿真能得到结果的情况下),求解释
三、其它方面的问题,还望各位多提啊,这是我第一次独立的写程序,除了书本和网络只好向各位请教了!
先问这三个问题,在线等解释!我的程序差不多要完成了,就差了那么一点了,还望各位花些时间看看啊,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看来各位电工们的生活都不错哦,这都星期天了,小弟还得再这调试程序!:'(

楼主:
补充个问题,我用TLC1543采样电压值,程序采用的是这位仁兄的http://blog.21ic.com/user1/3047/archives/2009/62930.html#
可现在用proteus仿真的时候得到一个固定值,调节电位器不能改变,且proteus提示如下信息,不知是怎么回事!

楼主:
好吧!自己给自己解释了
一、在定时器0中断服务子程序中,if(countor==20);这句后面多加了个分号,导致每次响应中断时都会执行{
        countor=0;
        timeval--;
    }这句,所以理论上每秒钟timeval应减小20
二、定时器1没有赋初值,所以TH1及TL1的初值均为0(单片机上电复位时就是这样),故约65ms响应一次中断,置位TF1,TH1 TL1回0,在响应中断后清零TF1,继续定时中断。哈哈,这样以后连赋初值的步骤都省啦
三、目前正在看TLC1543的时序图,等程序编好且通过后再传上来

网友A:
你说你回答的2个问题哪一个是真正的技术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刚入门,以前只是看书学习,很模糊,这次真的写程序了,确实发现了不少问题,也许都是些简单的语法问题吧,所以还请前辈们多多帮忙了!

网友B:
程序有点乱哦。
按键扫描根本不用中断,一般主程序在1ms内要跑完,10ms以上的任务在主程序中跑完全可以了。
如果不行,那程序架构绝对有问题了。
给你一下按键扫描程序,按键扫描周期一般在10ms左右,去抖时间<100ms。
U8 i, cdata;
        for(i = 0; i <  SWTICHNUM; i++)
        {
                cdata = 0;
                if(i == 0)
                {
                        if(IN(SW1_PORT))
                        {
                                cdata = cbitMask;
                        }
                }
                cdata = (cdata ^ bLevel);
                if(cdata & cbitMask)
                {
                        byCount ++;
                }
                else
                {
                        byCount = 0;
                }
                if(byCount >= DEBOUNCENUM)
                {
                        bLevel =  bLevel ^ cbitMask;
                        bTriger = bTriger | cbitMask;
                        byCount = 0;
                }
        }

网友A:
所以只要细心就可以了,写程序的门槛很低的,可以说只要智商正常,都能写。

网友C:
这是单片机的程序吗?怎么入门?

网友D:
能发现分号问题,并且能明白自动赋值和软件赋值的新手,是个好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