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版的地线怎么走才能比较好地消除噪声和自激?

楼主(2011-08-28):
过几天要焊接一些万能版,虽然已经焊过不少,但是每次我的地线都是乱七八糟的,我做的是信号处理,我担心这样会产生噪声和自激的问题。想问下各位大虾,有没有什么原则 例如 数字地模拟地分开之后一点接地。望大家提供一些,提前感谢!另外:地线能不能吸收噪声呢?貌似也听说过这样的说法

楼主:
坐等回复……

网友A:
万用板本来就不好处处理地噪声问题,敏感电路是不能用万用板的,一般用用,注意地线连线要够粗,大电流或敏感器件的地要单独焊线连到电源地(见后),模拟、数字部份同样要分开,最后在主电源滤波电容处汇集。

网友B:
要想做好,不要拿到板子直接就焊接。

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先按“万能板”的焊盘划一个PCB图,按图焊接就能OK。其中要尽可能地进行合理布线,想布好地线就更要注意地线布设的问题了。

网友:
建议用pcb吧

网友:
要用万能版的话吗,就把底线弄得粗点

楼主:
画电路板还没有学 呵呵 大三下才有的课,所以有点悲剧啊

楼主:
chunyang老师,您说的“主电源滤波电容处” 到底在哪里呢?我发个图 你给我说下。

楼主:
这是我实际的电源,最后的电感符号应该是磁珠吧 我没有接那个东西,电路的"主电源滤波电容处" 在哪里呢?

楼主:
求解答啊……坐等

网友C:
画电路板还没有学 呵呵 大三下才有的课,所以有点悲剧啊
引用 楼主:

这个你还是不要指望学校教了,我们年级毕业时候能画板子的不超过10个人。

楼主:
呵呵 好的,我找时间自己学

楼主:
继续等待解答……

网友C:
317和78前面的大电容都是主要滤波电容。

网友D:
花一百块钱吧~~

楼主:
好的 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E:
焊的工整好看性能不见得好,你去查查DEAD BUG焊法,使用整块的覆铜板去做,你也可以用万用板和覆铜板结合去试验,效果应该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