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钟脉冲与通讯的讨论

楼主(2011-08-28):
想问下前辈们,是不是所有需要时钟脉冲通信的芯片,往它里面写数据都是在时钟信号的下降沿写的?而读的时候是在时钟信号为高电平时读出的?、、、、到现在为止我遇见的好像都是,不知道可否以偏概全、、、、

网友A:
这可不一定,一切以器件手册为准。

楼主:
回chunyang

chunyang哥,想请教下,我写12864的串口程序,有关时序图只有这两个

怎样判断它是在上升沿写数据还是在下降沿写数据,或者是其他情况?

楼主:
抱歉,传晚了!这两个图

网友B:
看起来好像是上升沿

网友A:
4楼图很显然是上升沿锁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通过第一个图看出来的?、、、、还有就是,我见好多程序上在每次上升沿传送一个bit之后会把SID拉低,哥哥觉得有没有那个必要?我试了好像不拉低也行,不知道人家写程序的时候是咋想的、、、

楼主:
RE:更正下

刚才又试了下,发现把SID=0省去不行。。。。。。。。可是、、为什么呀?毕竟我们写程序的时候只有那两个时序图,可图上好像没有将SID拉低的信息啊,反而第二个图是最后将SID拉高了、、、疑惑中。。。。。

网友C:
拉高是为了接下来的拉低。

网友D:
你看valid data  中间包含着时钟的上升沿还是下降沿

网友E:
事实上大多数情况都是时钟的上升沿采样数据的。

楼主:
嗯、、现在上升沿是懂了。可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要将SID拉低、、、、、

网友E:
从第二个图看,有很多地方SID是要求为0的,但显然不是每位传送后都要拉低。RS,D4,D0后需要拉低,D7到D4之间只要切换数据就行了。

楼主:
回楼上

我定义了一个写bit函数
void write12864_bit(bit B)
{
SID=B;
delay(1);
CLK=0;
delay(1);
CLK=1;
delay(1);
CLK=0;
delay(1);
SID=0;
}
然后在写Byte时通过循环调用写bit来完成。经调试证明,将上面函数中的SID=0去掉后功能上便不能达到。、、、大家说说会是肿么回事?

网友E:
光看一bit的没用,你琢磨下送一byte的波形是否符合图上的要求。

楼主:
17# cobraking 我实在琢磨不出来,你帮我看看吧
这是写数据的程序,24bit
void write12864_dat(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5;i++)
                write12864_bit(1);
        write12864_bit(0);
        write12864_bit(1);
        write12864_bit(0);
        for(i=0;i<4;i++)
        {
                if(dat&0x80)
                write12864_bit(1);
                else write12864_bit(0);
                dat=dat<<1;
        }
        for(i=0;i<4;i++)
                 write12864_bit(0);
        for(i=0;i<4;i++)
        {
                if(dat&0x80)
                write12864_bit(1);
                else write12864_bit(0);
                dat=dat<<1;
        }
        for(i=0;i<4;i++)
                 write12864_bit(0);
}
这里面就没有SID呀。。。。。。。。

楼主:
一早儿起来先顶下。大家帮忙看看啊!

楼主:
再顶、、、不相信等不来个银、、、、

网友E:
程序好像没问题。要不你用示波器两通道单步触发抓个波形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