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oBalancedCar的SLAB每次下载都得插拔一次

楼主(2011-08-28):
最近整理收藏了些中颖资料如:http://www.sinowealth.com/zh/softip_down.asp?cat_id=32&cat_name=8BIT%20FLASH%20MCU,当然https://bbs.21ic.com/icview-252364-1-1.html这个才是最给力的。:P
这2天顺便看了点,跟着写了第一个工程,当然是最简单简单的程序:IO口操作,
把P1_7与TEST短接,第一次烧入无问题,但如果想再烧程序的话,得拔了SLAB再插进去,重读SLAB才能再烧程序,但也只有一次能写程序进去。以前好像无这问题,系统是XP,这两天再弄弄小车,然后下载程序时,把器件库升级到3.4,系统W7(最近电脑老是有问题)

楼主:
在Keil下载就出现

网友A:
回复 楼主:

哪你为什么不在<设置>----<器件>里选择单片机型号呢?

楼主:
的确,我的错!但问题依然!只能ISP51下载一次!!!闷呐

楼主:
可能我的机器有点问题,串口有些时候用不了,有些时候又能用。崩溃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S_LAB每次下载都得插拨一次,这不是你的机器有问题,这得问中颖版主!

网友B:
额 俺的也一样,用keil每次下载前都要拔插一次,用ISP就成功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成功过,提示波特率匹配错误或通讯超时,几近崩溃~
求解答

网友C:
请到中颖版块发贴求问, 版主 neyo.zhong 热情欢迎各位盆友光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