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f107的GPIO口能模拟I2S吗?

楼主(2011-08-28):
最近在STM32F107上做开发,可惜的是上面外设引脚资源有限,只有两个I2S,而且其中一个还是和以太网口复用,悲剧的是,以太网和I2S都要用到,所以想用GPIO口模拟I2S,不知道行不行,有没有哪位做过类似的工作呢?请指点菜鸟。

网友A:
用 SPI+GPIO来模拟I2S,理论上应该可行

楼主:
回2楼:
SPI和I2S本身就是复用同一个引脚了,所以这样还是行不通。

网友B:
当然可以用GPIO口模拟I2S,用GPIO口模拟任何协议,只要不要求很快的速度。

楼主:
4# 香水城 嗯,那需要配置哪些引脚?可以仔细说下吗?

楼主:
用 SPI+GPIO来模拟I2S,理论上应该可行
引用 网友A:

SPI和I2S本身就是复用同一个引脚了,所以这样还是行不通。

网友B:
4# 香水城 嗯,那需要配置哪些引脚?可以仔细说下吗?
引用 楼主:

任何引脚都可以。

网友C(2012-03-28):
版主,靓照的速度能行吗